[求助] 模拟版图pin给后端

楼主(2023-06-06):
请问跟数字block相连的模拟版图的pin确定好位置后,怎么把pin信息给到数字后端,谢谢。

网友A:
def或者lef,

网友:
可以导出pin的坐标,用脚本写成*.io文件,再load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f或者lef,

是用virtuoso写出def吗?我的不知道为什么写不出来

网友A:
layout窗口---Create ---Create P &R Objects----P&R Boundary..画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yout窗口---Create ---Create P &R Objects----P&R Boundary..画了吗?

画了,写出的def没有关于pin的信息

网友A:
是xl出来的pin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xl出来的pin吗?

是的,还是不行

网友:
那我不晓得了。。我出def一直没问题的。。就abstract lef总是各种问题不断

网友:
画上metal   在create 生成pin,在吐出一个def就ok

网友:
这里有一套详细的操作流程。使用的是Cadence的LEF提取工具Abstractor工具。

https://alidocs.dingtalk.com/i/n ... mMwpe5aVG1YBwgnNKb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