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大神能够通俗的讲一下IP merge 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23-06-06):
本人刚从事模拟电路设计,经常听到说 IP merge,自己查找资料后还是没有很明白什么意思?   这个Merge处于设计芯片的哪个阶段?对版图和电路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
第三者IP GDS 和自己 GDS 合并一GDS 发送 foundry mask making

网友A:
如同 你有颗 CHIP 需 SRAM  , 用 SRAM IP , 你CHIP 只有空 PIN , CHIP会有空白位.  完整的 GDS 端要到代工厂 那才整合 , 才能 跑 whole LVS , 通从 版图工须处理最后部分 ,   版图工在代工厂 就做整合两边   IP merge

TAPE OUT 前才做的.    IP 你看不到 , 最多就 verilog行为层model file .

版图和电路有什么影响吗?

你电路SRAM 如果没IP  就不会动阿..
整合时版图要RUN  WHOLE CHIP ..IP 要沟通好,  以前碰过 IP metallayer  跟原来 DIE  layer  不统一..另外  IP 上不能跨线 ,除非 IP 提供商  说可以  , 以前碰过 , 就沟通不好问题,  以为可 跨线 ,最后IP 商说不能 ,  多产生 dummymetal I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同 你有颗 CHIP 需 SRAM  , 用 SRAM IP , 你CHIP 只有空 PIN , CHIP会有空白位.  完整的 GDS 端要到代工 ...

感谢,大概明白了

网友:
常见就是r不同电路功能整合到一个版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