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两条相交的metal,使用脚本重叠区域的设置

楼主(2023-06-06):
       之前在论坛里面搬运的别人的脚本,目前有点自己的小想法,想让修边重叠区域的面积为1/4(使2根metal正好对准对方的中点),这样手动打孔放置的时候可以放置到中心点,不用再肉眼对准,希望有大神可以指点更改的方法,谢谢~

procedure(Metal_X_Metal()
let((OBJ1 OBJ2 obj1 obj2 Vline Hline HW VW HBP VBP xHBP yHEP xVBP yVBP xVEP yVEP
      Space1 Space2 Space3 Space4 )

OBJ1=geGetSortedSelectByLine()
OBJ2=geGetSortedSelectByLine()
Setlist=mapcar('list OBJ1 OBJ2)
foreach(Set Setlist
  if(caar(Set)~>objType=="pathSeg"
     then obj1 =car(leConvertShapeToPathSeg(leConvertShapeToPolygon(caar(Set))))
     dbDeleteObject(caar(Set))
     else obj1 =car(leConvertShapeToPathSeg(leConvertShapeToPolygon(caar(Set))))
    )

  if(caadr(Set)~>objType=="pathSeg"
     then obj2 =car(leConvertShapeToPathSeg(leConvertShapeToPolygon(caadr(Set))))
     dbDeleteObject(caadr(Set))
     else obj2 =car(leConvertShapeToPathSeg(leConvertShapeToPolygon(caadr(Set))))
     )
  if(xCoord(obj1~>beginPt)==xCoord(obj1~>endPt)&&yCoord(obj2~>beginPt)==yCoord(obj2~>endPt)
  then Vline=obj1 Hline=obj2)
  if(xCoord(obj2~>beginPt)==xCoord(obj2~>endPt)&&yCoord(obj1~>beginPt)==yCoord(obj1~>endPt)
  then Vline=obj2 Hline=obj1)

HW=Hline~>width/2   VW=Vline~>width/2
HBP=Hline~>beginPt  HEP=Hline~>endPt
VBP=Vline~>beginPt  VEP=Vline~>endPt

xHBP=xCoord(HBP)  yHBP=yCoord(HBP)
xHEP=xCoord(HEP)  yHEP=yCoord(HEP)
xVBP=xCoord(VBP)  yVBP=yCoord(VBP)
xVEP=xCoord(VEP)  yVEP=yCoord(VEP)

Space1=expt((xHBP-xVBP) 2)+expt((yHBP-yVBP) 2)
Space2=expt((xHBP-xVEP) 2)+expt((yHBP-yVEP) 2)
Space3=expt((xHEP-xVBP) 2)+expt((yHEP-yVBP) 2)
Space4=expt((xHEP-xVEP) 2)+expt((yHEP-yVEP) 2)

cond(
(min(Space1 Space2 Space3 Space4)==Space1
dbSetPathSegPoints(Hline list(xVBP-VW yHBP) HEP)
dbSetPathSegPoints(Vline list(xVBP yHBP-HW) VEP)
)
(min(Space1 Space2 Space3 Space4)==Space2
dbSetPathSegPoints(Hline list(xVBP-VW yHBP) HEP)
dbSetPathSegPoints(Vline VBP list(xVEP yHEP+HW))
)
(min(Space1 Space2 Space3 Space4)==Space3
dbSetPathSegPoints(Hline HBP list(xVBP+VW yHEP))
dbSetPathSegPoints(Vline list(xVBP yHBP-HW) VEP)
)
(min(Space1 Space2 Space3 Space4)==Space4
dbSetPathSegPoints(Hline HBP list(xVBP+VW yHEP))
dbSetPathSegPoints(Vline VBP list(xVEP yHEP+HW))
))
CorePoint=list(xVBP yHBP)
LeftDown=list(xVBP-VW yHBP-HW) LeftUp=list(xVBP-VW yHBP+HW)
RightDown=list(xVBP+VW yHBP-HW) RightUp=list(xVBP+VW yHBP+HW)
)
)
)

楼主:
修改这个这里的运算方式和数值就可以,根据自己工艺的线宽调整即可HW=Hline~>width/2   VW=Vline~>width/2

网友A:
打孔的时候记得对孔的层次进行定义 要不要如果有别的金属在打孔区域 用以打穿

网友B:
好像之前看到连线的脚本就是这样处理的,顺便也打上了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之前看到连线的脚本就是这样处理的,顺便也打上了孔

那个脚本自动打孔不知道怎么设置打孔的方向还有metal的覆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孔的时候记得对孔的层次进行定义 要不要如果有别的金属在打孔区域 用以打穿 ...

以前一直没有注意这个事情,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