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PEX提取版图寄生参数的时间太长了,有没有方法缩短一下?

楼主(2023-06-06):
calibre PEX提取版图寄生参数的时间太长了,有没有方法缩短一下?

网友:
不提寄生,option里减少寄生。

楼主:
具体如何操作呢?

网友:
你多大电路,电路太大建议拆分开仿真,如果提参都要很久,那仿真岂不是动不了了都

楼主:
就一个LC VCO,提取50M的calibre layout用了5个小时,带入仿真得仿真好久,不知道是不是服务器不行

网友:
remove 掉小于 1fF 的电容或者short 掉小于 0.1 欧姆的电阻等

楼主:
提取spectre后,后仿真的操作方式与提calibre一样吗?
这样精简方式对LC VCO的性能影响大吗?

网友:
R+C+CC 改成R+C  也就是忽略一些耦合电容  谨慎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