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压转低压如何通过JFET实现的啊

楼主(2023-06-06):
能不能具体讲讲原理

网友:
估计你说的是高压启动电路,这是利用JFET夹断特性完成短时间电源启动的电路,也可用耗尽型MOSFET做,

网友(2025-06-20):
给NJFET栅端接地,利用NJFET自身的Vti来降,当输入电压大于Vti的绝对值时,其源端电位近似为Vt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