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降低比较器失调电压

楼主(2023-06-06):
最近在做一个比较器,打算用普通的两级运放,要求在0.13um工艺做到sigma=1.5mV。有什么方法可以减小失调吗?目前已经增大WL了,还是卡在sigma=2.5mV。有大佬知道怎么优化吗?感谢感谢!
结构图如下

楼主:
有没有大哥知道一般运放失调在什么量级?大概3sigma是多少?谢谢!

楼主:
顶一下,电源1.8V

网友A:
啊?不是跟降低运放的offst一样吗?基础的除了加面积,还能提高输入对管的gm,降低电流镜管的gm。

网友:
use  chopper ,  auto zero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啊?不是跟降低运放的offst一样吗?基础的除了加面积,还能提高输入对管的gm,降低电流镜管的gm。 ...

谢谢,改变gm也试过,效果不大。

网友:
试试看autozero吧,用电容储存失调电压的电荷

网友(2023-11-22):
对速度要求不高可以用自调零,斩波我认为只适合用在频率很低的电路中,其他的只能增大面积或者输入对管vod了,加了自调零能做到uV级,不加一个σ到5mV都正常

网友(2025-03-26):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2025-09-25):
自调零这个方法可以介绍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