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种情况的NMOS管是否存在耐压问题

楼主(2023-06-06):
如图所示的NMOS管为耐压2.5V 的管子,在图中的电压情况下,是否能够正常工作而不影响其寿命?
主要是漏端与衬底之间的压差超过了2.5V,我担心这会影响其寿命。
我试图查找相关文献,并在网上搜索,都没有找到此类问题的解答,如果有哪位能指点一二,或告知有某论文对此进行过分析,本人十分感谢!

网友:
PDK里面应该有关于VBS的耐压说明

网友:
应该问题不大,一般情况下VDB的耐压能接近甚至超过2倍的工作电压。

网友A:
这种基本没有问题,合理工作范围;1.1倍的压差主要还是关注在Gox上。Junction上可以远大这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基本没有问题,合理工作范围;1.1倍的压差主要还是关注在Gox上。Junction上可以远大这个的。 ...

谢谢!
我也这么想,1.1X额定电压的最大电压规定可能主要是对于栅源或栅漏电压而言,只是希望能有相关的论文或是数据支撑。
一些电路如果能够工作于junction之间的压差大一些的情况下,性能会有所提升,所以我很关心这个问题,也在能有100%的把握才敢让管子工作于这个范围。

网友B:
TSMC 2.5V管子,衬底的反偏diode最大耐压为8V左右,所以你这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TSMC 2.5V管子,衬底的反偏diode最大耐压为8V左右,所以你这应该问题不大。

谢谢, "衬底的反偏diode最大耐压为8V"这个信息在哪里可以查到?这个耐压值是avalanche multiplication 还是thermal breakdown voltage?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也这么想,1.1X额定电压的最大电压规定可能主要是对于栅源或栅漏电压而言,只是希望能有相关的 ...

这个这么明显的问题,我还真没想过查什么PAPER;因为CASCODE NMOS在HV tolerance的IO里面是非常常见的结构;业内一直这么用,我自己看的从0.18一直到22nm,都用了快20年了吧。

网友C:
存在风险 ,但是. 一般  VDS耐比较高些,  还是要跑完 HTOL . 别在老拿cascode 来说没问题.  代工厂 Foundary 又不是同一个 . 大多数人用偷rule 不代表其他 foudary  不会出事, 谁知道你用哪家代工厂,   2.5v 管耐压问FAB 最准,   万一代工厂 FAB 说不保证.那就跑HTOL 1000 HR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衬底的反偏diode最大耐压为8V"这个信息在哪里可以查到?这个耐压值是avalanche multiplication  ...

这是咨询fab给的答复,属于thermal breakdown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存在风险 ,但是. 一般  VDS耐比较高些,  还是要跑完 HTOL . 别在老拿cascode 来说没问题.  代工厂 Foundar ...

谢谢,问过代工厂的技术支持,答复是1.1X2.5, HTOL 1000 HR是可靠性测试吗?在设计阶段,没法做可靠性测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这么明显的问题,我还真没想过查什么PAPER;因为CASCODE NMOS在HV tolerance的IO里面是非常常见的结构 ...

感谢答复,我想知道过压的原则是什么,最多能过压多少,希望能有相应的理论支持,这些做设计时会比较放心,也能最大限度得到电路的最优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咨询fab给的答复,属于thermal breakdown吧。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答复,我想知道过压的原则是什么,最多能过压多少,希望能有相应的理论支持,这些做设计时会比较放心 ...

按你的那张图,VGB是2.5,VDS只有1.1,其实就没有过压;可靠性相关的,无非就是HCI或者NBTI(PBTI),都是和GOX相关的,你哪个完全是JUCTION的承压,而且肯定远没到击穿电压。JUNCTION要坏,也是击穿之后发生热击穿。所以我想不懂你要找什么文章?可靠性相关的?稍微思考下,就知道都不相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你的那张图,VGB是2.5,VDS只有1.1,其实就没有过压;可靠性相关的,无非就是HCI或者NBTI(PBTI),都 ...

也许没到击穿电压,但会不会影响寿命?

网友:
这是啥工艺呢

通常情况,25的IO MOS跟25OD33的IO MOS是同一种器件,只是最小length要求不一致
VBS,VBD这些耐压基本一致,没啥区别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许没到击穿电压,但会不会影响寿命?

你怎么还没明白啊,反正目前可靠性,影响寿命的就是HCI,NBIT/PBTI这些,你这都靠不上啊。还要怎么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还没明白啊,反正目前可靠性,影响寿命的就是HCI,NBIT/PBTI这些,你这都靠不上啊。还要怎么解释? ...

如果不存在可能的耐压问题,为什么工艺厂通常会让芯片最高工作在额定电压 X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