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alibre drc

楼主(2023-06-06):
在 SMIC的Calibre DRC 中有一行:
DEFINE RECOMMENDED_CHECK YES/NO

想请问一下各位, 这项是检查什么的?
为什么只是RECOMMEND 呢?

网友A:
看了一下把这个变量设置为YES时检查的Rule,好像是比正常的Rule更严格一些,没有发现其他特殊的地方,可能需要看一下Manual或者问一下SMIC具体什么时候需要打开这个开关

网友:
查design rule 看所谓的recommended rule具体是什么

网友:
这个转工艺时经常碰到的DRC错误(yes打开)。实在改不了的可以不修。但重画尽量满足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下把这个变量设置为YES时检查的Rule,好像是比正常的Rule更严格一些,没有发现其他特殊的地方,可能 ...

非常感谢这么快的回复。
感觉确实只是检查的项目多了一些。

网友:
dfm 提高良率的一些选项吧

网友:
rule deck 里面有很多文档 仔细看看就有答案   designrule里面也有多rec_rule的具体说明

网友:
design rule里有详细说明,recommend rule 要求更高一点,画模拟版图部分尽量满足

网友:
需要验证噪声隔离和spice模型的准确性是可以启用该选项,默认启用。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
定义rule开关的

楼主(2023-09-06):
谢谢 各位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