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第5章有个地方不懂,求大佬解释:为什么需要满足该等式,1/C1ωmin≤1/gm2

楼主(2023-06-06):
为什么需要满足该等式,1/C1ωmin≤1/gm2

楼主:
选自该章节

网友A:
意思就是c和b比较的话多了一个电流源,但是希望M2的源级点 ac状态时是接地的和b一样,因此需要保证M2处的极点频率要比工作或者感兴趣的频率还要低,因此可以得到wp《 wmin,而wp就是1/RC,C就是C1,R就是1/gm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思就是c和b比较的话多了一个电流源,但是希望M2的源级点 ac状态时是接地的和b一样,因此需要保证M2处的极 ...

懂了懂了,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意思就是c和b比较的话多了一个电流源,但是希望M2的源级点 ac状态时是接地的和b一样,因此需要保证M2处的极 ...

请问为什么要::“保证M2处的极点频率要比工作或者感兴趣的频率还要低”呢?这和“M2的源级点 ac状态时是接地的和b一样”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为什么要::“保证M2处的极点频率要比工作或者感兴趣的频率还要低”呢?这和“M2的源级点 ac状态时 ...

当频率较高时,某些点就没有增益了,就相当于接地了

举例说明,mos管是有工作频率的,当你工作的频率超过的时候,会怎么样呢,书上有说的,你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