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C VCO版图后仿真求助!!!

楼主(2023-06-06):
LC VCO用calibre提取的寄生参数(R+C+CC)的layout有54M,提取过程5h,将寄生参数带入后仿真单个band的频带和相噪花费≥6h。这个过程正常吗?用的是服务器,有没有啥简化的方法缩短时间?

楼主:
咨询过一位老师,网上也看过别的帖子。他们说RF电路中一般不建议精简提取寄生参数的网表,精简之后会影响电路精度,尤其是RF电路

网友:
是不是你们服务器太慢了,这个时间有点太长了吧

楼主:
只要一提取寄生参数,服务器Cpu使用率就是100%

网友(2025-03-14):
建议用电磁仿真工具提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