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提问,关于CLASS AB输出级

楼主(2023-06-06):
模拟设计小白,请问为什么CLASS AB静态功耗小?
假定电源电压3V, 输出一半的电源电压1.5V, 负载电阻100欧姆,无论是A类还是AB类都需要至少15mA的静态电流。
学模电的时候,要么双电源,要么负载电阻被电容隔直,所以输出一半的电源电压时静态功耗很小,不存在我所说的上述问题,但单电源输出直接接负载电阻的情况怎么理解呢?

网友A:
没懂?这个15mA不是输出电流吗?和静态电流有什么关系?

网友:
一直想学习相关内容,请问楼主是否可以分享相关paper,或者看的哪本书籍?

楼主(2023-07-28):
一个月以后依然不会

网友:
静态功耗不算输出负载部分的功耗。class AB可以控制输出管的功耗和摆幅。

网友:
同样输出一半电压的条件下,AB类流经晶体管的电流更小

网友(2023-08-28):
运放负载电阻都拉到地了,对于单电源来说就是低电平,相当于双电源里面负载电阻拉到负压,肯定是需要输出电流的,不算静态功耗。静态功耗应该是指运放输出电压等于不接负载时的电压 这种情况下的功耗,理论上接近vdd/2。你接一个负载,拉到不接负载时的电压,运放也没有输出电流。

网友B(2023-12-10):
引用 网友A:
没懂?这个15mA不是输出电流吗?和静态电流有什么关系?

输出电流不是上下两电流之差吗?但是静态功耗简单来算的话不就是(VDD)*(直流仿真时到地的电流)吗,虽然class ab可以通过小的偏置电流通过比例在管子上流过大的电流,这不就是只能说明有好的驱动能力吗,但是大电流的话静态功耗不就会高了吗?刚入门,求大佬在详细说说为啥class ab的静态功耗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出电流不是上下两电流之差吗?但是静态功耗简单来算的话不就是(VDD)*(直流仿真时到地的电流)吗,虽 ...

我记得静态功耗跟你负载电流没有关系,我理解的是当你p管导通,N管一定截止,在不带负载的情况下,由于只有一条电流通路,所以P管一定工作在深线性区,电流一定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