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NMOS开关可以正常工作,但使用传输门开关(CMOS开关)就不能工作,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3-06-06):
我正在做一个开关电容型的PGA,参考论文的结构如下图所示
其中运放部分电路图如下所示
在将理想开关替换成实际开关的过程中,我发现将上图中S9和S11替换成传输门开关(最普通的结构)后,系统就不能工作(主要是由于VCMFB的电压从需要的0.86V,升至了1V多),结果如下图,此时的输出是μV级,感觉只有噪声。不同尺寸的传输门开关我也都试过,结果全都不行。
但如果将S9和S11从理想开关替换成NMOS开关,系统是可以正常工作的,并且任意尺寸的NMOS开关都可以,下图是1μm/0.28μm的NMOS开关的结果图
下图是100μ/0.28μm的NMOS开关的结果图
我也有试着改变理想开关模型的导通电阻,并手动加一些“寄生电容”,结果在导通电阻增大到1kΩ,并且还有5pF的电容的情况下,系统都能正常工作,结果如下图。所以好像不是导通电阻和寄生电容的问题?
我所搭的PGA整体电路与参考论文基本完全一致,只是我将论文中的NMOS输入管的运放换成了PMOS输入管的运放。下图是我搭的运放电路图
我使用的共模反馈的电路图如下所示
再贴一张我使用的传输门开关的电路图
最后总结一下我碰到的问题:共模反馈中的开关使用NMOS开关,系统就可以正常工作;使用传输门开关,系统就不能正常工作。现在不知道出现这个现象的原因是什么,请各位大佬赐教。

楼主:
为了不对其他看到本帖的人造成不必要的误导,在这里我说明一下,经过我这两天的尝试,发现问题并不是出在CMOS开关内部N/PMOS的时序是否不交叠上。
得出以上结论的原因如下:
下面四张仿真结果,我只改变了“PCH1&PCH2”和“PCH1&PCH2_1”所控制的开关,这两个控制信号也只控制该模块内的开关,并不控制其他模块的任何开关。在下面的仿真结果中,蓝色框内是CMOS开关(其中N/PMOS的栅极之间就只接了一个反相器),黄色框内是理想开关。

从上面的仿真结果可以看出,只有当蓝色框内的CMOS开关的控制信号为“PCH1&PCH2”,黄色框内的理想开关的控制信号为“PCH1&PCH2_1”的时候,系统才能正常工作,其他的排列组合情况都不能工作。

而“PCH1&PCH2”信号和“PCH1&PCH2_1”信号的区别就是:“PCH1&PCH2”的初始值就是VDD;“PCH1&PCH2_1”的初始值是0,并且1ns后上升至VDD。除此以外的其他部分,二者是严格相等的。如下图所示,红色的线是“PCH1&PCH2”,粉色的线是“PCH1&PCH2_1”。
那么,也就是说只有当蓝色框内的CMOS开关初始为开启,黄色框内的理想开关初始为关闭的情况下,系统才能正常工作。
我目前不清楚这个现象的原因是什么,猜测是不是因为仿真软件在代入初始值时的不同会导致后续计算出现问题?
不过如果使用NMOS开关是不会出现这些问题,所以如果有其他人碰到类似的问题,可以先尝试换成单MOS开关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这是我用的CMOS开关中N\PMOS的控制信号图

这玩意你得做个非交叠时钟吧,直接用一个反相器控制可不太行,应该是时序问题

网友B:
看看驱动cmos开关的正反相时钟情况,边沿有没有对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驱动cmos开关的正反相时钟情况,边沿有没有对齐

感谢您的回复,这是我用的CMOS开关中N\PMOS的控制信号图

应该算是对齐的吧?而且我用这个CMOS开关在其他电路中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网友:
有点怀疑共模锁死,不过P输入对,大概率是锁到电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你得做个非交叠时钟吧,直接用一个反相器控制可不太行,应该是时序问题
...

还真是这个原因,我换成两相不交叠时钟控制就能正常工作了,感谢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真是这个原因,我换成两相不交叠时钟控制就能正常工作了,感谢感谢

不客气,互相学习

网友C:
这个结构我正好研究过,大概率是传输们时序有问题,互相交叠了。共模信号变化不大的话,共模反馈的选择开关可以用单管就足够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了不对其他看到本帖的人造成不必要的误导,在这里我说明一下,经过我这两天的尝试,发现问题并不是出在CM ...

那是共模反馈没有建立?这看一下tran node voltage应该就可以看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是共模反馈没有建立?这看一下tran node voltage应该就可以看出来了

确实是共模反馈没有建立的原因。

上图里虚线是系统正常工作的瞬态电压,实线是系统不能工作的瞬态电压。
一开始VCMFB比需要的值高,所以应该随着共模反馈的输入“net093”增加,VCMFB逐渐下降直到稳定值。但在系统不能工作的情况里,VOP2和VON2都是2.5V了,理论上,电容采样后的“net093”电压应该也是2.5V,这样就会使共模反馈的输出VCMFB电压下降,结果电容采样到-18mV,那共模反馈的输出也就没法降低,所以整个系统都工作不起来。
我感觉电容把2.5V采样成-18mV应该是仿真器的bug吧,很离谱。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确实是共模反馈没有建立的原因。

电容作CMFB?没有开关时序?这就没有共模反馈啊。虚线正常的VON2,VOP2电压也不对啊,2.5V供电的话,这共模输出偏的也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作CMFB?没有开关时序?这就没有共模反馈啊。虚线正常的VON2,VOP2电压也不对啊,2.5V供电的话,这共 ...

原来如此,我还以为只用电容也能采样到电压了,确实现在加上采样电阻之后就正常了,感谢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我还以为只用电容也能采样到电压了,确实现在加上采样电阻之后就正常了,感谢感谢!
...

开关电容也可以的,用电阻也行,只是会额外引入零极点而已。这个电路带AZ+Chopper的时序,用电阻会更好一些

网友(2025-04-30):
楼主这篇论文资料可以分享一下嘛,电容型的资料好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结构我正好研究过,大概率是传输们时序有问题,互相交叠了。共模信号变化不大的话,共模反馈的选择开关 ...

大佬打扰一下,这篇论文知道叫什么名字嘛,想看看学习一下,一直找不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大佬打扰一下,这篇论文知道叫什么名字嘛,想看看学习一下,一直找不到
...

A_19_nV__surd_Hz_Noise_2-_mu_textV_Offset_75-_mu_textA_Capacitive-Gain_Amplifier_With_Switched-Capacitor_ADC_Driving_Capability

网友:
引用 网友C:
A_19_nV__surd_Hz_Noise_2-_mu_textV_Offset_75-_mu_textA_Capacitive-Gain_Amplifier_With_Switched-Cap ...

谢谢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