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工艺库电感问题求助

楼主(2023-06-07):
请问TSMC 65nm工艺库中电感spiral_sym_ct_mu_z四端口应该怎么连接,四个端口分别对应什么呢?

网友A:
电感的两个端口,抽头和guard ring,打开版图看看就很清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的两个端口,抽头和guard ring,打开版图看看就很清晰了

后面两个应该怎么接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后面两个应该怎么接呢

guard ring接地,抽头接什么看你的电路需求,比如偏置,不需要抽头的话可以在库里找没有引出抽头的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guard ring接地,抽头接什么看你的电路需求,比如偏置,不需要抽头的话可以在库里找没有引出抽头的电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