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问我的的这个OS 选择了器件为什么会报错?

楼主(2023-06-07):
请问我图片中,我已经进行了dc仿真,并在dc仿真保存了dc Operating point,但是为什么调出calculator 选择的OS 还会报错说没有静态参数?

已经保存了dc的工作点

已经保存了dc的工作点

楼主:
我是想在calculator里面扫描gmoverid的参数,需要选择这个os 然后选器件,但是会报错No OS parameters are available for M0,不知道怎么回事,有没有高手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
先仿真一次DC,然后再操作。
你的ADE L/XL设置贴图看看呢,是不是哪里没设置好

网友A:
按道理勾选此项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道理勾选此项就可以了

我是保存了的,还有没有其他地方我没弄到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保存了的,还有没有其他地方我没弄到啊?

如果是618版本,在calculator里面选os项点管子试一下看看。618以下版本好像没有os选项。

网友B:
或许这些参数没有被保留下来,从result brower里看下有没有保留下来,如果保留下来的话会是一条曲线。
没有的话你需要按照图一一样操作下。

完整的操作文档见附件,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你需要写一个scs文件保存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许这些参数没有被保留下来,从result brower里看下有没有保留下来,如果保留下来的话会是一条曲线。
没有 ...

请问是在自己项目的目录下新建这个scs文件吗?后面在cadence里面需要调用吗?只新建一个保存就可以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是在自己项目的目录下新建这个scs文件吗?后面在cadence里面需要调用吗?只新建一个保存就可以了吗? ...

你按照文件里的步骤试试先。

网友(2025-03-25):
同样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2025-08-04):
想请问解决了吗?或者有没有其他办法啊?

网友(2025-11-11):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618版本,在calculator里面选os项点管子试一下看看。618以下版本好像没有os选项。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