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D 上的glitch问题请教

楼主(2023-06-07):
在做后仿时,worst corner情况下。 在pad 打完一系列时钟后,自己会产生一个glitch在 最后一个时钟之后。 best corner没有类似情况。 不知道是后仿哪个参数能控制这个地方?glitch产生的地方距离之前时钟沿也是一个时钟周期的时间。

网友:
glitch 对后续电路是否有影响? 无影响的话, 和设计确定是否是异步电路false_path,  是的话, 不进行寄存器timing check, 不是的话, tcl 脚本控制,屏蔽这段时间的timing_check

楼主:
谢谢回复。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