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buck电路中,为什么dc升高,误差放大器的输出降低

楼主(2023-06-07):
(图片)

网友A:
这里应该是指的变化过程,vdc升高,此时的输出vo会小于vdc,造成ea输出下降,占空比变大,输出才能上升到vdc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应该是指的变化过程,vdc升高,此时的输出vo会小于vdc,造成ea输出下降,占空比变大,输出才能上升到vd ...

我怀疑是这个EA这个放大器的正负反了

网友B:
请问可以分享一下书名吗,也在学习开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可以分享一下书名吗,也在学习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设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关电源设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怀疑是这个EA这个放大器的正负反了

抱歉,好久没做开关电源了,昨天看的不是很仔细,刚刚又看了下书的具体描述。

先说结论,应该确实是画反了,简单方式验证环路就是,输出电压vo越高,ea输出越高,占空比越大,开关管持续导通,完全变成正反馈了。

然后这里工作过程应该是vdc上升,pwm波形的最高电压变大,平均电压就会升高,所以一定要降低占空比才能保证输出不变。反映到电路上就是输出电压vo会有上升的趋势,就会使ea输出下降,减小占空比,输出保持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抱歉,好久没做开关电源了,昨天看的不是很仔细,刚刚又看了下书的具体描述。

哥们,我刚开始学开关电源,请问开关电源使用开关晶体管将输入直流电压斩波成方波。依然是最上面的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我刚开始学开关电源,请问开关电源使用开关晶体管将输入直流电压斩波成方波。依然是最上面的图
...

我没太明白你的问题是什么,是如何理解开关晶体管的这个斩波作用?还是说buck的整个工作原理的理解问题?
斩波成方波才能控制占空比,这样才能调节具体的输出电压值。工作原理的话还是要了解电感和电容的工作原理来理解,推荐看一下《精通开关电源设计》这本书,论坛上查一下都有,可以和你现在看这本结合来看。然后初学的话再结合一些开关电源 dcdc的论文来看,对开关电源的理解上很有帮助,可以从宏观上整体明白它是做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