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entor Calibre中把nmLVS验证变成LVS验证

楼主(2023-06-07):
大神们请教一下,为什么我的Mentor Calibre中的验证方式跟其他人不一样啊,DRC和LVS验证都变成了nml,导致lvs无法验证,drc倒是可以正常跑

网友A:
这么神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神奇么?

是的,不知道为啥跟同事的不一样.....

网友A:
nmLVS  LVS 只是不同版本起的名字不一样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nmLVS  LVS 只是不同版本起的名字不一样罢了

我跟同事用的同一个数据包,按理说版本应该一样的啊!大神能指教一下如何更改Mentor Calibre版本吗?

网友:
这么神奇吗?解决了分享一下

网友:
窗口没有报错信息吗,看一下

网友:
不能跑吗?是不是环境文件cshrc或者cdsinit 设置不一样

网友:
启动不了要看ciw窗口里的报错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