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f采样后信号jitter

楼主(2023-06-07):
在进行pll仿真时发现,输入的时钟信号上升沿3ps左右jitter,下降沿15psjitter,在ffllhhcorner下经过dff四分频后,时钟下降沿jitter有改善,jitter变小,请问有什么原因?

网友A:
你这个是上升沿触发的DFF?那分频器输出信号的上升沿和下降沿,就只跟输入信号的上升沿对齐,跟输入信号的下降沿没关系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上升沿触发的DFF?那分频器输出信号的上升沿和下降沿,就只跟输入信号的上升沿对齐,跟输入信号的 ...

是的,是这个原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