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调整LDO电路中各个管子的工作状态

楼主(2023-06-07):
电路中各个管子的工作状态如图,我想要让M7、M23、M15工作在饱和区该怎么调节管子的尺寸?这个电路设计的有没有问题,想请各位大神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M23 M19的偏置电路为啥要这样做,参考的文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M23 M19的偏置电路为啥要这样做,参考的文献吗

看到别人用过这种偏置

网友:
从稳态分析,,,
是为了保证Vref=VB时,M2.Vds=M3.Vds,这样可以降低闭环误差,除非你有一个增益足够大的运放。。。
通常输出负载都不太确定,但VB=Vref却是恒定值,那就只能通过改变尾电流来调节M2/M3.Vds去适配不同的负载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