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中的电容阵列仿真

楼主(2023-06-07):
小弟目前在做一个SAR ADC,在电容阵列这里想对电容DAC做一些全码的INL和DNL仿真,求教一下这个仿真该怎么进行仿真。

网友A:
先按上面的设置设置好,我这个是9bit的DAC,所以DAC的输入理论上是从0~511,按照实际DAC选择

使用calculator里面自带的公式计算INL;如上所设置;其中VDAC为DAC的输出;
注意:DAC的输入我使用verilog写了一个简单的10bit的adc,所以直接写的0~511;

具体代码如下:

网友B:
可以试一下写个verilogA模块,控制DAC输入从全0到全1,每次改变完等电容电压稳定就记录DAC阵列的输出,然后放到matlab里面直接分析INL/DNL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一下写个verilogA模块,控制DAC输入从全0到全1,每次改变完等电容电压稳定就记录DAC阵列的输出,然后 ...

SAR ADC中的电容阵列就是一个DAC,我想验证一下这个DAC的INL和DNL,你这个方法实现不了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SAR ADC中的电容阵列就是一个DAC,我想验证一下这个DAC的INL和DNL,你这个方法实现不了啊 ...

验证INL和DNL就是看你每个码的码宽嘛,比如说你先给个000,输出是V1,然后给个001,输出是V2,从000到001的码宽就是V2-V1了,然后再这样依次记录下来,就可以得到INL和DNL特性了,可以在cadence里面记录下来这些V1、V2、V3...然后放到matlab里面求DNL/INL。DAC的DNL/INL比ADC的好测多了,只需要改变输入的码值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验证INL和DNL就是看你每个码的码宽嘛,比如说你先给个000,输出是V1,然后给个001,输出是V2,从000到001 ...

我得到了阶梯的波形之后,可以直接用cadence中自带的函数去算INL和DNL么?这个参数怎么设置啊?

网友:
放个理想的DAC,放个实际的DAC,把两个输出结果相减得到的曲线在归一化一下

网友:
你好,我目前也在做SAR ADC这里,请问这个开关的控制怎么弄呀,第一次做不太明白

网友(2023-08-14):
你好,想请问一下Verilog A实现全0到全1是怎么实现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按上面的设置设置好,我这个是9bit的DAC,所以DAC的输入理论上是从0~511,按照实际DAC选择

使用calculat ...

谢谢,我仿真验证一下

网友C:
如果只是想看DAC中电容阵列的失配,带来的INL/DNL影响的话,我这边是在matlab上搞的,但是需要先查询foundry提供的design文件,里面给出了电容面积和mismatch的对应关系,再把mismatch带入matlab产生电容阵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只是想看DAC中电容阵列的失配,带来的INL/DNL影响的话,我这边是在matlab上搞的,但是需要先查询foundr ...

那需要DAC的spectre仿真数据吗

网友(2023-10-13):
楼主,请问跑电容DAC的DC仿真的话,输出都是0啊,输出得输入有瞬态变化才会变化吧,求大佬解答

网友(2023-12-27):
你好,我想问一下,我尝试了您的方法,但是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就是进行DC仿真的话,CDAC的电压不会改变(tran仿真时可以),请问您是否遇到了这个问题,怎样解决的?

网友(2024-07-19):
引用 网友B:
验证INL和DNL就是看你每个码的码宽嘛,比如说你先给个000,输出是V1,然后给个001,输出是V2,从000到001 ...

你好我想请教下,一个9bit sar ad怎么仿真dnl inl?网上总说码密度法,无论斜坡输入还是正弦输入采样点都太多了仿不了

网友(2025-03-28):
引用 网友A:
先按上面的设置设置好,我这个是9bit的DAC,所以DAC的输入理论上是从0~511,按照实际DAC选择

使用calculat ...

你好,请问你的出图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