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顶层drc的LUP.1/.2/.3/.5的错误

楼主(2023-06-07):
LUP.1 { @ Any N+ OD injector or an N+ OD injector cluster connected to an I/O pad must be surrounded by a P+ guard-ring.
        @ Any P+ OD injector or a P+ OD injector cluster connected to an I/O pad must be surrounded by a N+ guard-ring.
LUP.2 { @ Within 15 um space from the OD injector connected to an I/O pad, a P+ guard-ring is required to surround an NMOS or an NMOS cluster. And an N+ guard-ring is required to surround a PMOS or a PMOS cluster.
LUP.3.1.1 { @ If all of guard-ring width >= 0.2 um (e.g. width of guard-ring of LUP.1) >= 2
LUP.5.1.2 { @ If one of guard-ring width < 0.2 um (e.g. width of guard-ring of LUP.1 and LUP.2) >= 3
都是数字部分(IIC)直接与IOpad相接的mos报的错,整个数字部分(IIC)外面打了N+和P+保护环,但还是有错,也不可能在数字部分里面打保护环(自动生成的),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大神求助谢谢!!

网友A:
drc
验证文件里的power text和pad  pad text都填了么

网友:
lvs过了吗?若是没有连接错误,针对AAIO的OD injector其lup风险还是很大的

网友:
可以与电路沟通一下不要直接连到io pad,串一个电阻在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drc
验证文件里的power text和pad  pad text都填了么

没有,不过这个是识别PAD的吗

网友B:
”都是数字部分(IIC)直接与IOpad相接的mos报的错“
LU主要就是查与IO pad直连的device附近的物理距离或者GR有没有符合要求。从你的描述看似乎确实存在LU风险啊。数字部分最好不要直接接PAD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数字部分(IIC)直接与IOpad相接的mos报的错“
LU主要就是查与IO pad直连的device附近的物理距离或者 ...

我数字部分输出加一个BUFFER再连PAD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数字部分输出加一个BUFFER再连PAD可以吗

那就是这个buf需要按照IO ESD&LU 要求画。你的IO 只是一个PAD吗?正常一个IO 应该是带ESD且包含输入/输出电路的。你只需要将你的数字输出接到IO 的驱动部分的输入端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这个buf需要按照IO ESD&LU 要求画。你的IO 只是一个PAD吗?正常一个IO 应该是带ESD且包含输入/输出 ...

谢谢回答,我准备串一个电阻试试

网友C:
I2C的话,P管N管分开放,加双保护环,而且关键的要做好drain extension(DCP),并同时增加silicide block层,增加drain端的电阻,以作为二级防护防止latchup,再和电路沟通下能不能串个小电阻,esd/lup报错其实也可以和电路讨论做waive的,有些要求比较苛刻,动不动间距要求30um,有些面积紧张的片子想全满足esd/lup rule有难度,如果就2kv其实很多时候都可以偷偷面积,当然需要前端经验,最好同工艺之前验证过了,或很懂lup机制,也敢于take risk

楼主:
引用 网友C:
I2C的话,P管N管分开放,加双保护环,而且关键的要做好drain extension(DCP),并同时增加silicide block ...

谢谢回答,我是串了一个电阻到PAD

网友(2023-08-24):
AAIO是什么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23-10-23):
AAIO 有没有具体的定义 ?

网友(2024-01-24):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我是串了一个电阻到PAD

楼主 我也遇到你的全部问题了,在不改动底层cell的情况下,你是采用的在外部接电阻?这个电阻具体要怎么操作?

网友(2024-05-17):
哈哈哈已经过去一年了,现在回复可能没什么用了,可能是PMOS的Guardring没有打在NWELL里面

网友(2025-01-10):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我是串了一个电阻到PAD

这个方法真的帮了大忙

网友(2025-05-16):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我是串了一个电阻到PAD

你好,请问串电阻的阻值有什么要求呀,怎么计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