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单元库gds导入问题

楼主(2023-06-07):
小弟我导入数字库的gds后,版图里只有金属没有器件,求大佬帮我看看吧

网友:
这图片看上去不缺啊,metal、active、nwell、poly、implant都在啊

网友:
不要拿模拟的眼光去看数字单元。截图明显是全的。

网友A:
你觉得缺少器件是因为你习惯了看模拟layout的标准器件,但你导入的这个数字库的单元,也是全的,有器件有连线,数字单元库为了节省面积,器件形状肯定不会和模拟的器件那样看着规整

网友:
看来没手画过dffr

楼主:
是的各位,小弟是新手,发现LVS都没问题,谢谢各位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觉得缺少器件是因为你习惯了看模拟layout的标准器件,但你导入的这个数字库的单元,也是全的,有器件有连 ...

是的,谢谢,学习了

网友:
你设置个明显的颜色吧,方便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