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如何仿真VCO的每一级电流和控制电压的曲线

楼主(2023-06-07):
小弟在做一个VCO振荡器,现在想仿真电流与控制电压的关系曲线,应该怎么做?曲线大概如下图所示:

横坐标vtrl(mV),纵坐标Mag(uA)

可以提供个思路吗?

网友:
瞬态仿真扫描Vctrl电压,用计算器取振荡稳定后的一段时间求平均电流列出一个公式添加到输出窗口,仿真完了直接pl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