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共模信号、差模信号、大信号、小信号的区别

楼主(2023-06-07):
我的理解是共模信号就是大信号,用来确定静态工作点的信号;差模信号就是小信号,是差分电路放大的信号;

但是在学习过程中,总是出现一些情况让我怀疑我的理解的正确性;有的地方说差模信号太大也会导致管子进入线性区,可这样意思不就是差模信号就是大信号了吗?
这个问题一直搞不清楚,困扰很久了;

网友A:
差模信号太大了就是大信号了,共模信号小了也是小信号啊
大信号 小信号 就看你的变量是1mV还是100V的差别了
小信号就是大信号的曲线中截取一段变化很小区间,可以用线性计算的方法处理

网友B:
差模信号摆幅小的时候就是小信号,摆幅大的时候就是大信号

网友:
大信号影响DC状态,小信号指不影响DC状态。

网友:
大信号就是摆幅大到影响直流工作点的信号,反之就是小信号。
差模和共模区别在于信号的相位,分别都有大小信号。

网友:
你的理解是不准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模信号太大了就是大信号了,共模信号小了也是小信号啊
大信号 小信号 就看你的变量是1mV还是100V的差别了 ...

把小共模信号看成小信号是不是没有意义?毕竟放大器放大的只是差模部分。
如果两个输入端差模信号很大,那这个差模信号是不是也不能被放大了?因为此时差模信号是大信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模信号摆幅小的时候就是小信号,摆幅大的时候就是大信号

差模信号摆幅大的时候,那此时放大器放大的是哪个信号呢?放大器不是只放大小信号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差模信号摆幅大的时候,那此时放大器放大的是哪个信号呢?放大器不是只放大小信号的吗?
...

小信号只有在基本不影响直流工作点的时候才可被称为小信号。你要是差模的小信号都能改变放大器工作区了,你这放大器就没有在正常工作,放大器的参数的推导都是基于小信号模型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小共模信号看成小信号是不是没有意义?毕竟放大器放大的只是差模部分。
如果两个输入端差模信号很大, ...

放大器有共模增益的,共模增益就是共模小信号时的增益的

你要理解大信号和小信号的区别,所谓的放大器就是在某一个dc状态时,差模或者共模变化很小时输出的变化,当此时你差模或者共模变化很大的时候 就是大信号来做主了需要大信号去分析

网友:
引用 楼主:
差模信号摆幅大的时候,那此时放大器放大的是哪个信号呢?放大器不是只放大小信号的吗?
...

首先,放大器不止能放大小信号,还能放大大信号,只是在放大大信号的时候,增益不恒定,因为此时的直流工作点会随交流信号的摆动而发生变化。(其实小信号也会影响直流工作点,只是我们把他看做小信号,忽略了其对直流工作点的影响)。
然后我介绍一下,差模信号和共模信号是一种定义,大信号和小信号又是一种定义。
我们把相位相反的信号定义为差模信号,相位相同的信号定义为共模信号。任何一个加在二端口两端的信号都可以被分解为差模信号和共模信号。
小信号和大信号是为了分析电路而提出的。小信号可以对应到小信号模型,此时我们认为电路的直流偏置确定,交流信号不影响电路的直流偏置点,因此此时的增益不变,也可以说此时的交流信号被线性放大。大信号需要对应到大信号模型,此时由于交流信号过大,会影响管子的工作点,从而使管子的增益发生变化,引入了非线性。

网友(2024-12-02):
引用 网友A:
放大器有共模增益的,共模增益就是共模小信号时的增益的

你要理解大信号和小信号的区别,所谓的放大器就 ...

学习了,共模增益就是共模小信号时的增益的

共模小信号:不影响DC点,而引起输出的波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