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源低通滤波器的Q值与其稳定性有关系吗?

楼主(2023-06-07):
小弟做了一个切比雪夫函数的4阶低通滤波器,发现第二级外侧环路相位裕度很低,只有十几度,在把运放全部换为理想运放(增益80dB,无相移)之后重新搭了电路仿真,发现最外侧的环路相位裕度仍然很低,要怎么办呢?

我搭建的时候选取的是2个二阶滤波器级联,Q值分别为0.7和2.9,做stb仿真的时候发现Q值低的单元外侧环路PM比较高,Q值高的单元就很低,应该是如之前前辈所说的,是由RC本身引入的极点导致的,但是如果要改变RC的值增大相位裕度,那Q值就会出现偏差,截止频率也会有很大影响,Q值和滤波器环路相位有关系吗?

这几天搞的头都大了,求解答!

网友:
ideal opamp在哪

网友A:
你这是tow thomas结构吧,我也是不稳定,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tow thomas结构吧,我也是不稳定,解决了吗

还没有完全理解,可以一起探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有完全理解,可以一起探讨

我也在学滤波器

网友(2024-01-18):
最后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对于Biquad来说,Q值和相位裕度的关系参考论文里的eq26, 27
Q值高了,对应的PM就是会小

网友B(2024-06-17):
引用 楼主:
还没有完全理解,可以一起探讨

我仿真某一级滤波器Q值为2.563时,滤波器3dB截止频率为550KHz左右,滤波器的RC环路在运放的差分环路引入550KHz左右的一个极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仿真某一级滤波器Q值为2.563时,滤波器3dB截止频率为550KHz左右,滤波器的RC环路在运放的差分环路引入 ...

看了上面拉扎维的论文,才发现是自己放大器的带宽不够,如果像论文(论文运动单极点系)上讲了,将运放主极点移到滤波器3dB以外,GBW做到100倍的Freq_3dB,那就没啥问题了,不过电流就很大,需要tadeo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