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makefile 相关,全路径+加嵌套

楼主(2023-06-07):
Mafile 嵌套
1. 配置DRC_V13a/run_drc 下面的Makefile =make bip 是底层运行的命令
2. 顶层makefile套用底层的makefile(目的:当多个包的时候看起来简洁)
    命令: make -C 底层Makefile的路径(DRC_V13a/run_drc)  底层的命令(bip)

Makefile 在用sed时候涉及全路径需要转义时:所有的/换成#就ok了,然后多命令分割用;号 ,
然后?= 表示外部可写入覆盖(变量可以外部输入有可以内部输入)
:make ip CNAME :=aa

Makefile 不能处理工具的环境变量setenv,可以用bash嵌套然后调用makefile。如run_lvs.sh 写成如下然后改成可执行:chmod +x run_lvs.sh

#!/usr/bin/tcsh
source sourceme_env
make lvs

转:

在Makefile中source脚本_makefile source_winson_c的博客-CSDN博客

楼主(2023-12-04):
批量跑makefile的内容
Makefile
all:
        sed -e "s/topcell/$(CNAME)/g" calibre_cci.lvs > calibre_cci.lvs_new
。。。

bash内容:color.sh
make all CNAME :=MS_XNR3D1ELVT_GF_2array_color
。。。。

执行批量: ./run_color.sh

楼主(2024-02-29):
TOTAL Result Count = 1  (1)
TOTAL Result Count = 0  (0)
vi 中逻辑通配符合正则 /TOTAL Result Count = [1-9]  把非零的报错搜索出来

楼主(2024-05-06):
makefile 赋值运算符
1. =   少用,容易弄错。以程序结尾的复制为结果。
用"="对变量进行赋值时,解析该变量的时候,该变量的值等于最后一次赋值时的值,而不是当前位置时该变量的值。所以你看变量引用的值时不能只往前面看,还要往后面看。
2. :=  可以多用
用":=“来赋值的,则是就地直接解析,只用往前看即可,和我们在C语言里的”="逻辑上是一样的。
3. ?=  不知道批量并行运用是会不会被反复覆盖,带测试
该变量没有被赋值过则执行本条赋值语句,如果被赋值过则忽略本次赋值。
4. +=  追加赋值
对变量进行接续赋值,作用就是将本次的赋值追加到原来的赋值后面

楼主:
另外makefile可以批量运行脚本,只需要在用命令的时候
make -j +命令即可
(1)GNU make 支持同时执行多条命令。

我们可以在 make 时加选项 "-j" 或者 "--jobs" ,则同一时刻可以执行多条命令。如果选项 "-j" 之后存在一个整数,其含义是同一时刻可以执行的命令行的数目。这个数字被称为“job slots”。当 "-j" 选项后没有数字时,同一时间执行的命令数目没有要求。默认的job solts的值为1,表示make将串行执行规则的命令,即同一时刻只执行一条命令。
————————————————

                            版权声明:本文为博主原创文章,遵循 CC 4.0 BY-SA 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和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oqqHuTu12345678/article/details/125627092

楼主:
vi编辑器中路径替换
vim命令:%s#/home/szs/stb/stsdk/A36/rpmbuild/BUILD#/home/yinjiabin/qt#g

解释:将/home/szs/stb/stsdk/A36/rpmbuild/BUILD替换为/home/yhinjiabin/qt

楼主(2024-10-08):
makefile中查找已有文件的关键字,找到返回1,然后执行命令;找不到返回空,不执行make 命令;注意空格,这个是自动调用bash,(判断lvs产生的sp中是否有某种filler,防止有些工艺在抽取spf的时候是需要四周有filler的)
FILE =$(CNAME).sp
KEYWORD = FILL12BWP210H6P51

test:
        rm ${FILE}
        make lvs
        @if [ -z $(ttt) ]; then \
            tst="$(shell cat ${FILE} | grep ${KEYWORD} | head -n 1)"; \
            echo $${tst}; \
            if [[ -n $${tst} ]]; then \
                make suball; \
            else \
                echo "Can't find cellname!"; \
            fi; \
        fi

楼主:
;命令本身加@表示执行过程中不显示命令本身;makefile是顺序执行的命令,并且每句一个指令是不能传递的。
;-n表示非空
@if [ -z $(FILE) ]; then   ##检查变量ttt是否为空,如果为空,执行接下来的动作
tst="$(shell cat ${FILE} | grep ${KEYWORD} | head -n 1)   # 将执行cat和grep,搜索FILE中包含KEYWORD的行,并且只取第一行,然后将结果赋值给变量tst  ;请注意,Makefile中的命令必须以Tab字符开头,而不是空格。此外,if和fi用于Makefile的条件判断,而不是shell的if和fi。在Makefile中,变量的赋值和条件判断通常在目标规则之外进行,但也可以在同一目标规则中进行。

楼主(2025-07-02):
一些采用命令:
命令1 find -exec 结构 (查找深度向下:)
find . -name "*doc.tar.gz*" -exec cp {} /path/to/destination/ \;
注释:find -exec 结构
》.   当前目录
》-name  "*doc.tar.gz*" 按文件名匹配,*是通配符,匹配这个目录和目录下的所有文件
》-exec ... \;     参数:对每个匹配文件执行命令,\;是命令结束标记(必须转义)
》cp {} /path/to/destination/ 要执行的命令:cp复制,{} 占位符,表示当前匹配的文件。对匹配到的文件执行这个cp操作
2 .命令2:find | xargs
find . -name "*doc.tar.gz" | xargs cp -t /path/to/destination/
》find 输出匹配的文件路径(如 dir1/doc.tar.gz\n)
》xargs 将这些路径作为参数传递给 cp,等价于执行cp -t /path/to/destination/ dir1/doc.tar.gz dir2/doc.tar.gz ...
》搞笑简洁,适合大量文件(xargs会批量传递参数)
》依赖cp -t 选项,部分系统可能会不支持,
》文件名含空格可能出错,需要配合-print0和-0选项

3 命令 3:find | xargs -I 结构(安全版)  执行效率低
》find . -name "*doc.tar.gz" | xargs -I {} cp {} /path/to/destination/
》xargs 选项:-I {} 定义占位符,将每个输入替换为 {} 的位置
命令        优点        缺点        适用场景
find -exec        语法标准,直接执行        需注意 \; 转义        复杂命令(如涉及 Shell 语法)
`find        xargs -t`        批量处理,效率高        依赖 cp -t 选项        大量文件,且系统支持 -t 选项
`find        xargs -I {}`        兼容性强,格式灵活        每个文件执行一次命令

减压
1. find . -name "*doc.tar.gz*" -exec tar -xzf {} \;
2. find . -name "*doc.tar.gz*" -print0 | xargs -0 tar -xzf   xargs批量处理
3. find . -name "*doc.tar.gz*" -exec tar -xzf {} +

tar -xzf {}
作用:解压 .tar.gz 文件。
参数详解:
-x:提取文件(extract)。
-z:使用 gzip 压缩 / 解压缩。
-f:指定要处理的文件(file)。
{}:被替换为当前找到的文件名(如 abc_doc.tar.gz)。

楼主:
vi中替换从  ,修改lef
    USE CLOCK ;
    PORT
      LAYER M1 ;
        RECT MASK 2 0.037 0.065 0.179 0.079 ;
    END
变成:
    USE CLOCK ;
    ANTENNAMODEL OXIDE1 ;
    ANTENNAGATEAREA 0.00086400 LAYER M1 ;
    PORT
      LAYER M1 ;
        RECT MASK 2 0.037 0.065 0.179 0.079 ;
    END
设计到的语法:
:%s/^\s*USE CLOCK ;\s*$/&\r    ANTENNAMODEL OXIDE1 ;\r    ANTENNAGATEAREA 0.00086400 LAYER M1 ;/g
命令解析
部分        说明
:%s/        全局替换(% 表示整个文件)
^\s*        匹配行首任意空格(包括 Tab)
USE CLOCK ;        匹配目标行内容
\s*$        匹配行尾任意空格   ,一定要实现这个行尾匹配,才能替换所有的这种命令
&        保留原行内容
\r        插入换行符(换行)
ANTENNA...        要插入的两行新内容(注意缩进)
/g        全局替换(所有匹配行)

楼主:
vi中的某个关键字匹配到某个关键字,包含多行
列PIN Q0
    DIRECTION OUTPUT ;
    USE CLOCK ;   ← 被替换为 USE SIGNAL ;
PIN Q5
    MODE INPUT ;
    USE SIGNAL ;   ← 被替换为 USE SIGNAL ; 这里的Q后面的数字会变化且只替换这个Q后面的USE  CLOCK到USE SIGNAL

:%s/\(PIN Q\d\_.\{-}USE\) CLOCK ;/\1 SIGNAL ;/g
解释:

Q\d:匹配 Q0 到 Q9(\d 表示任意数字)。

\_.\{-}:非贪婪匹配任意字符(包括换行),直到 USE。

\1:保留 PIN Qx ... USE 部分,仅替换 CLOCK 为 SIGNAL。

方法 3:使用 :g 全局命令(适用于多行范围)
如果 PIN Qx 和 USE CLOCK ; 之间可能有复杂内容,可以:

vim
:g/PIN Q[0-9]/,/USE CLOCK ;/s/USE CLOCK ;/USE SIGNAL ;/g
解释:

:g/PIN Q[0-9]/:查找所有 PIN Q0 到 PIN Q9 的行。

,/USE CLOCK ;/:从 PIN Qx 行开始,到 USE CLOCK ; 结束。

s/USE CLOCK ;/USE SIGNAL ;/g:替换匹配范围内的 USE CLOCK ;。

关键点总结
语法        作用
Q\d 或 Q[0-9]        匹配 Q0 到 Q9
\_.\{-}        非贪婪匹配任意字符(包括换行)
\1        引用第一个捕获组(保留匹配部分)
:g/start/,/end/cmd        从 start 到 end 执行 cmd

\d        匹配数字        D\d → D0, D1, D2
\_[^;]*        匹配任意字符(包括换行),直到 ;        PIN D0 ... ;
\1        引用第一个捕获组        \(PIN D\d\) → \1
:g/pattern/cmd        对所有匹配 pattern 的行执行 cmd        :g/PIN D\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