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 place_opt后出现的问题 MWDC-017

楼主(2023-06-07):
在用ICC跑place_opt命令后出现了一些 Error

Error: Pin 'D1' of cell instance 'cell_name' connected to hier net 'net_name',but not connected to any flat net. (MWDC-017)请问一下各位大佬有遇见过这种情况?是怎样解决的?hire net 与 flat net的区别是什么?倒是知道hire cell 与 flat cell,但是 net也分 hirerachy 与 flat 吗?

网友A:
你这个cell D1悬空了,输入是不能悬空的,module之间的连线是hier net,具体连到哪个cell的pin上就是flat net

楼主:
我 man 过这个 弹出来的是一样的解释 说如果是 ICC出现这种问题要寻求Synopsys的 support。。。

楼主:
感谢回复   既然是 module之间的 net 为 hierarchy net  D1悬空 那我再跟前端确认一下吧 关于这个 PIN还出现了比较奇怪的现象 在place_opt前一阶段的 floorplan 通过 GUI的飞线是可以看出有连接关系的 ,但是在place_opt后飞线是显示不出来的,而在我运行两次 psynopt后飞线又出现了,这种现象是不是通过 psynopt又把这个 PIN的 连接关系连接上去了??  对了, 刚才忘记说了  我使用 all_connected 抓这个 PIN显示是有 net 连接,但这个net也是上面说的 hierarchy net 所以使用 get_flat_net抓不到 使用 get_net才行。

楼主:
工具是这样解释的

you receive the error message because the flat and hierarchical netlist in the CEL have beenfound to be inconsistent。 A leaf PIN connected to hier net should be connected to a corresponding flat  n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cell D1悬空了,输入是不能悬空的,module之间的连线是hier net,具体连到哪个cell的pin上就是flat n ...

感谢回复 刚才好像回错人了  既然是 module之间的 net 为 hierarchy net  D1悬空 那我再跟前端确认一下吧 关于这个 PIN还出现了比较奇怪的现象 在place_opt前一阶段的 floorplan 通过 GUI的飞线是可以看出有连接关系的 ,但是在place_opt后飞线是显示不出来的,而在我运行两次 psynopt后飞线又出现了,这种现象是不是通过 psynopt又把这个 PIN的 连接关系连接上去了??  对了, 刚才忘记说了  我使用 all_connected 抓这个 PIN显示是有 net 连接,但这个net也是上面说的 hierarchy net 所以使用 get_flat_net抓不到 使用 get_net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刚才好像回错人了  既然是 module之间的 net 为 hierarchy net  D1悬空 那我再跟前端确认一下 ...

1.一般来说综合过后的leaf pin是不会悬空的,你看看有没有其它的操作,比如说disconnect_net;

2.all_connected/get_nets都是可以抓hier net,get_flat_nets只能抓flat n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一般来说综合过后的leaf pin是不会悬空的,你看看有没有其它的操作,比如说disconnect_net;

2.all_con ...

嗯嗯 感谢解答 我这边添加power Switch后生成 Switch chain使用了  disconnect_net 后又重新 connect_pin,但是 PIN的名称不同,可能不是这个导致的 我再检查一下,可能是其它地方导致的。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一般来说综合过后的leaf pin是不会悬空的,你看看有没有其它的操作,比如说disconnect_net;

2.all_con ...

又跟前端沟通了一下 它说这是一个 mbist用的一个 mux结构,D1确实是在网表中就是一个 hierarchy net ,那既然是设计要求 我们这边对这个 error还需要处理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跟前端沟通了一下 它说这是一个 mbist用的一个 mux结构,D1确实是在网表中就是一个 hierarchy net ,那 ...

这个hier net顶层还有连接关系吗?还是说只连了hier net。不知道一个输入连接hier net的意义何在,一般连port,或者tiel、tieh。建议前端tie个值,重新综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又跟前端沟通了一下 它说这是一个 mbist用的一个 mux结构,D1确实是在网表中就是一个 hierarchy net ,那 ...

还有就是leaf input pin悬空的问题:

1. 工具能不能继续跑下去是一回事;
2. floating input在流片后,这个cell可能没法正常工作,或者会造成大的漏电;
3. floating input一定是不允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leaf input pin悬空的问题:

1. 工具能不能继续跑下去是一回事;

感谢回复  刚刚又确认了一下,这个地方确实在顶层是有其他的连接关系,他们那边设计的方式是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刚刚又确认了一下,这个地方确实在顶层是有其他的连接关系,他们那边设计的方式是这样。。。。 ...

有其他的连接关系为啥还是悬空的?不懂。。。除非都是hier net,没有实值或者port。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leaf input pin悬空的问题:

1. 工具能不能继续跑下去是一回事;

这个情况我也是第一次遇见,所以这种 hierarchy net是不是一般在前端那边需要检查一下再修改再处理  我再问一下他们那边需不需要处理吧 不需要的话我就试着跑一下再吐出个网表看看一致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其他的连接关系为啥还是悬空的?不懂。。。除非都是hier net,没有实值或者port。
...

抱歉 我好想没理解 您说的都是 hierarchy net是啥意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其他的连接关系为啥还是悬空的?不懂。。。除非都是hier net,没有实值或者port。
...

您的意思是说 其所在顶层的其它的连接关系也都是 hierarchy net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说 其所在顶层的其它的连接关系也都是 hierarchy net么?

你可以追一下这条net到底连得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追一下这条net到底连得什么?

非常感谢回复 这条线追了一下  是从一个恒1的tie cell的输出连接到其他的单元,这个线连接到的单元很多  这种情况是不是很正常,而且在place_opt的时候也不会爆出这个错误  如果是的话我再看看是不是哪里我设置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回复 这条线追了一下  是从一个恒1的tie cell的输出连接到其他的单元,这个线连接到的单元很多   ...

这是正常的,你看看为啥place后,会断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正常的,你看看为啥place后,会断掉吧。

好的 感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