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器件任意角度移动

楼主(2023-06-07):
新换了工艺,快捷键不一致,添加器件之后不能随意移动,只能水平和垂直移动。

楼主:
按m键之后,再按F3,即可设置任意角度移动器件。

设置窗口

设置窗口

网友A:
你按m以后再按n可以切换移动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按m以后再按n可以切换移动模式

好的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