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buffer驱动大电容的GBW和稳定性的问题

楼主(2023-06-07):
请问如何做一个buffer驱动nF级别的负载电容啊,要求GBW至少是M级。负载电容太大导致主极点在外面,cascode的输出是第二个极点,现在采取的方式是cascode输出加一级源跟随降低输出阻抗,但是咋调都满足不了GBW,运放的电流也加到比较大了。求助,有没有好的补偿方式呢

网友:
试试加feedforward

网友:
nF级别的负载很小了啊,输出能力要求多少?加SF是一个很常见的做法,补偿不到可以尝试加零点补偿,类似于LDO里面常见的那种,或者增加class AB输出级做miller补偿,也可以输出极点作主极点,负载变化不大的话也没啥问题。以上,都是没看电路,我随便说的常见方法而已,具体还是根据电路要求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