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t_fp_pin_constraints 约束后失败出现问题

楼主(2023-06-07):
对一个spi数字电路跑后端,由于是模拟电路的一部分,所以不需要加pad,

使用pin_con.tcl文件约束顶层port

set_pin_physical_constraints -pin_name {PORB_I} -layers {METAL3} -width 0.6 -depth 0.6 -side 1 -order 1
set_pin_physical_constraints -pin_name {RST} -layers {METAL3} -width 0.6 -depth 0.6 -side 1 -order 2
set_pin_physical_constraints -pin_name {CLK} -layers {METAL3} -width 0.6 -depth 0.6 -side 1 -order 3
set_pin_physical_constraints -pin_name {CS_I} -layers {METAL3} -width 0.6 -depth 0.6 -side 1 -order 4

......
icc log如下:

icc_shell> remove_pin_pad_physical_constraints -pin_only
1
icc_shell> read_pin_pad_physical_constraints ./scripts/pin_con.tcl
1
icc_shell> set_fp_pin_constraints -block_level -no_stacking all -pin_spacing 2
1
icc_shell> place_fp_pins -block_level
Warning: Cell instance u_spi_slave\/u_spi_fsm\/opcode_tmp_reg[3] is not completely placed inside top block data_setup (FPHSM-1800)
Warning: Current cell: cell placement is incomplete and will be ignored (FPHSM-1829)
Warning: Unable to assign physical constrained pin PORB_I at all. Treat it as an ordinary pin from now on. (FPHSM-1613)
Warning: Unable to assign physical constrained pin OUT_O[47] at all. Treat it as an ordinary pin from now on. (FPHSM-1613)
Warning: Unable to assign physical constrained pin OUT_HIZ_O[49] at all. Treat it as an ordinary pin from now on. (FPHSM-1613)

......

Warning: Failed to find legal slot for pin CS_I. Violating pin constraints to find pin slot ... (FPHSM-1447)
Warning: Unable to legally place pin data_setup/CS_I on physical constraint specified SM edge (FPHSM-1801)
Error: Failed to find any slot for pin CS_I. (FPHSM-0829)

.............

Warning: Pin placement did not place any pin!. (FPHSM-0101)
=-=-=-=-=-=-=-=-=-=-=-=-=-=-=-=-=-=-=-=-=-=-=-=-=-=-=-=-=-=-=-=-=-=-=-=-=-=-=-=-=-=-
Name         Original Ports
data_setup                0
=-=-=-=-=-=-=-=-=-=-=-=-=-=-=-=-=-=-=-=-=-=-=-=-=-=-=-=-=-=-=-=-=-=-=-=-=-=-=-=-=-=-
Warning: Pin placement is skipped because there are no placeable soft macro pins. (FPHSM-1846)
1

请问有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呀

网友(2024-12-27):
请问这个pin位置不能被约束得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