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PSRR的仿真结果对吗

楼主(2023-06-07):
如图所示高频情况下电源抑制比跳变,是不是需要修改成不跳变的那种啊。

网友A:
感觉 输出端加个 bypass capacitor 就可以了。 没啥问题啊, 很小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 输出端加个 bypass capacitor 就可以了。 没啥问题啊, 很小都

好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