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c617 virtuoso layout使用时gravity 无法off的问题

楼主(2023-06-07):
如题,使用ic617 virtuoso layout设计时,发现gravity on 取消勾选无效,实际处于一直有效的状态。换ic618启动同一个工程后该现象消失,判断为软件问题。

但因为某些原因,不可以使用ic618,请问该问题有解决的方法吗?是hotfix吗?
感谢

网友A:
是否是键盘或者环境设置问题,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通过cdsenv来关重启是否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是键盘或者环境设置问题,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通过cdsenv来关重启是否有效 ...

不是键盘的原因,应该是软件本身的问题。

楼主:
问题已解决,没有找到hotfix。但在cadence社区有工作人员给了一个子控制面板的gui程序。

通过子控制可以解决该问题。gravity snapping in ic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