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虚拟机开启后电脑无法关机

楼主(2023-06-07):
把ic618打开后,然后关闭虚拟机,任务管理器关闭所有有关vmWare的进程,点击关闭电脑,电脑只能息屏,但是还在运行,风扇也在转动

网友A:
把电源拔了

网友B:
Ctrl+Alt+DELETE打开资源管理器,看看具体有什么在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Ctrl+Alt+DELETE打开资源管理器,看看具体有什么在运行

关闭vm之后还有这三个,将这三个结束进程后,中间那一个又自动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源拔了

总不可能每次开机关机都拔电源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