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如何增大电路的电流呢,SR太小了。

楼主(2023-06-07):
调整电阻值没用呢怎么?

这是偏置电路。

网友A:
减小电阻,应该会增大电流的吧,为啥会没用呢?电流稳定后启动电路还在工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小电阻,应该会增大电流的吧,为啥会没用呢?电流稳定后启动电路还在工作吗? ...

确实会增大电流,启动电路也正常工作,可能我仿真 方法有问题?

参考何乐年的开环摆率仿真得到结果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小电阻,应该会增大电流的吧,为啥会没用呢?电流稳定后启动电路还在工作吗? ...

仿真环境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小电阻,应该会增大电流的吧,为啥会没用呢?电流稳定后启动电路还在工作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