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这个LDO的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3-06-08):
该LDO为C-free LDO,具体电路和小信号分析如下图。(摘自陈科宏的集成电路设计中的电源管理技术)
问题一:如何理解Cf在此处的作用。
书上的解释是:

The pole-splitting technique is achieved for two non-dominant poles by providing the low impedance of 1/gmf through a short path with Cf at high frequencies. That is, the poleat the second stage output can be moved toward higher frequencies
不懂这里怎么通过Cf极点分裂的。

网友A:
主要是靠gmf的高频小电阻吧

楼主:
The pole-splitting technique is achieved for two non-dominant poles by providing the low impedance of 1/gmf through a short path with Cf at high frequencies. That is, the poleat the second stage output can be moved toward higher frequencie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靠gmf的高频小电阻吧

从v3节点看阻抗也不是1/gmf。。还是不懂

楼主:
引用 楼主:
从v3节点看阻抗也不是1/gmf。。还是不懂

为什么是在Cf短路的情况下才用1/gmf实现低阻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是在Cf短路的情况下才用1/gmf实现低阻啊

短路径,不是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路径,不是短路

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路径,不是短路

从第二级输出看到的是gmf对应的管子的漏端,怎么会有1/gmf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从第二级输出看到的是gmf对应的管子的漏端,怎么会有1/gmf呢

1/gmf是前馈环路贡献出来的,不是但看一个管子得到的,前面两页有推导过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gmf是前馈环路贡献出来的,不是但看一个管子得到的,前面两页有推导过程啊。 ...

哪里有推导,能截个图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里有推导,能截个图吗

就你发的这个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