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tchup验证

楼主(2023-06-08):
各位大佬,我在跑版图验证的时候,需要做单独的latchup验证,里面有一个run文件,需要运行run文件里的语句,我对cadence不是很了解,有什么方法可以在terminal里运行这个语句吗

网友A:
文件内容是什么。是rule还是runset,给什么工具用的,calibre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件内容是什么。是rule还是runset,给什么工具用的,calibre吗

按照latchup规则文件里的readme做的,里面只是一个命令好像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latchup规则文件里的readme做的,里面只是一个命令好像

你这个只要在terminal 里面输这个命令就可以运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