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偶然看见这种结构,这种结构有意义吗

楼主(2023-06-08):
是一个很奇怪的结构

网友:
悬空的线应该做一个输出使能控制,如果只是悬空,感觉没有什么作用

网友:
确定电路没画错吗,这看起来是一个low voltgae cascoded current mirror做负载的OTA

网友:
重点看白色的线接的是什么啊

网友:
明显提图提错了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