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第一次拼ip顶层,需要注意什么

楼主(2023-06-08):
画一个ip,拼接io时应该注意哪些?需要看哪些文件呢,有点懵

网友:
跟领导好好沟通

网友:
看工艺给的ip 的release note

网友A:
看看ip给的文档里面有版图的链接要求一般是电源线宽以及线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ip给的文档里面有版图的链接要求一般是电源线宽以及线电阻

您说的是工艺厂给的设计文档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是工艺厂给的设计文档吗

ip厂商会给你一个ip的设计文档里面有一章讲layout的,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ip厂商会给你一个ip的设计文档里面有一章讲layout的,去看看

其实是我们老大让我们自己拼ip的顶层,因为,没有画过,不太清楚流程,所以想咨询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