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启动疑问

楼主(2023-06-08):
一般脚本加载后需要绑定快捷键启动,就是如何让脚本自动加载并启动,有哪个函数可以做到吗?

楼主:
这个写进去不是自动加载吗,但是启动还是要输入快捷键啥的

网友A:
脚本里设定快捷键,或者单独bindkey文件里绑定bindkey与脚本用到的function,
hiSetBindkey()

网友B:
把bindkey路径和脚本路径都写进去,重新加载ciw窗口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脚本里设定快捷键,或者单独bindkey文件里绑定bindkey与脚本用到的function,
hiSetBindkey() ...

我的意思是不用快捷键,就是在启动virtuoso时自动运行这个脚本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bindkey路径和脚本路径都写进去,重新加载ciw窗口即可

意思是除了load脚本路径,还要把绑定快捷键的语句写到.cdsinit吗?

网友C:
将你的脚本快捷键写到.cdsinit里面,放在virtuoso启动目录下面,每次启动会自动load .cdsinit这个文件里面所有的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将你的脚本快捷键写到.cdsinit里面,放在virtuoso启动目录下面,每次启动会自动load .cdsinit这个文件里面 ...

比如说我函数名是 Abc() 就这样直接写在文件中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比如说我函数名是 Abc() 就这样直接写在文件中吗?

你要在这个.cdsinit里面load一下你需要加载的脚本;例如:load “~/文件名字”,这个.cdsinit就是相当于帮你把这个文件里面的内容都运行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在这个.cdsinit里面load一下你需要加载的脚本;例如:load “~/文件名字”,这个.cdsinit就是相当于 ...

这样写就只是说把脚本加载上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样写就只是说把脚本加载上

可以把脚本集成在layout pulldown menu 使用的时候点一下就相当于在CIW输入Func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把脚本集成在layout pulldown menu 使用的时候点一下就相当于在CIW输入Function()
...

好像也只能这样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