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日志如何添加个人分类呢?

楼主(2023-06-08):
我目前只能添加一个分类

点了新建分类之后,没办法输入,是浏览器问题吗?

网友A:
点击新建分类既可以多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击新建分类既可以多增加

已解决   电脑上的3个浏览器都不行(点新建分类后没办法输入文字)
手机浏览器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解决   电脑上的3个浏览器都不行(点新建分类后没办法输入文字)
手机浏览器可以。
...

你好,是编辑器遮住了分类添加框,笔记本电脑等小屏幕没问题,台式机或外接大显示器才有这个问题,目前我已经解决,请强制刷新浏览器就可以了

之前的情况

现在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是编辑器遮住了分类添加框,笔记本电脑等小屏幕没问题,台式机或外接大显示器才有这个问题,目前我 ...

我的屏幕分辨率是2560x1440
当我用窄版浏览时,还是不行;
当我用宽版浏览时,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屏幕分辨率是2560x1440
当我用窄版浏览时,还是不行;
当我用宽版浏览时,没问题。

你用谷歌的chrome浏览器试试,我测试不管窄版还是宽版,无论小屏幕还是大屏幕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谷歌的chrome浏览器试试,我测试不管窄版还是宽版,无论小屏幕还是大屏幕都可以
...

好了,删除浏览器历史记录  再刷新就好了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