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 power管设计中如何考虑打线电阻与热阻

楼主(2023-06-08):
在做同步dcdc power管时,power管的rdson和打线该如何设计?

我目前采用的方法是:确定封装(热阻)、温升和最大平均输入电流后,可以大致推算 Rds=Tj/θJA/Iin/Iin,假设最大允许温升60°C,热阻200,dcdc升压产品最大输入平均电流2.75A,求得power管内阻约40mohm,但对比同类型产品,power管下管rds在70~100ohm之间,远大于我的估算值。
有以下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1. 通过这种粗略的计算方法可以可以估算出power的值吗?有其它讨论说热阻θJA只能定性不能定量,改如何估算?
2. 通过热阻和温升估算power管时,打线的寄生电阻上产生的损耗是否要算在总损耗中,是否要乘以热阻?算的40mohm是仅仅power管的rds还是加了打线寄生电阻的?
3. power管在ic上占其中一半,同时上下管同步交替工作时,热量产生是什么样的,电路部分和另一个不开的power管能否起到散热的作用?
---------------------------------------------
顺便同时请教一下,同步升压dcdc,power上走3A的电流,打3个30um的pad是不是少了,估算了下,下管驱动需要减到很小才能足够弱化power管上电流突变带来的影响。

网友:
(1) 有效rdson = FET rdson + bond wire rdson...
(2) 寄生电阻损耗会导致封装温度升高
(3) IR drop... 电路部分和另一个不开的power管能否起到散热的作用 -> 不太能, 硅导热系数问题

打3个30um的pad是不是少 => 1mil bond wire 1A max... 线的寄生电阻取决于长度

只说说以前的经历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