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mos管做功率管的LDO,相位裕度的测量

楼主(2023-06-08):
pmos管做功率管的LDO,测相位裕度是stb接在EA的同相输入端(就是通过功率管反馈回来的EA的+端),测得的相位为何是从0~正值的,而且在增益下降到0db时,其相位也为正值。有没有大佬解答一下,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测量的方式是正确的嘛?

楼主:
顶一下,跪求大佬解答

网友A:
你功率管反馈回来,反馈电阻分压在哪里,没看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功率管反馈回来,反馈电阻分压在哪里,没看到啊

他这个反馈分压电阻不接在EA功率管输出这里的,是前面接在VREF上面,控制VREF的变化的,从而控制输出的

网友A:
那你用这个pmos管干嘛,直接OP输出接回去不就是一个buffer吗?你是为了只有上拉驱动能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用这个pmos管干嘛,直接OP输出接回正端不就是一个buffer吗?

直接接回驱动不够啊,这个pmos管在通过负载电流情况下是处于放大状态的,相当于一级共源放大器了,就相当于是包含在运放里面,然后直接街道op的正端

网友A:
嗯 我看你电路输出接了一个大电阻到地,我想问电路里的输出上的V14电压源你给的是0V,对吧
从波特图 只看到有个零点出现了,要看看你的OP 的结构了,你OP中是不是有slew rate 增强的电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 我看你电路输出接了一个大电阻到地,我想问电路里的输出上的V14电压源你给的是0V,对吧
从波特图 只看到 ...

是的V14那个电压源是0,当初是为了观察电流加上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 我看你电路输出接了一个大电阻到地,我想问电路里的输出上的V14电压源你给的是0V,对吧
从波特图 只看到 ...

里面是一个二级运放,其中一级是折叠式共源共栅是用的三极管来代替mos管的,这个会有影响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里面是一个二级运放,其中一级是折叠式共源共栅是用的三极管来代替mos管的,这个会有影响嘛?
...

要看架构的,不过你可以通过波特图来分析 零极点

一般相位是从180°往下降,有时候也会出现从0往下降的,这个还好,你这里相位从0往下降然后往上升说明先是看到了极点然后看到了零点,但是一般上升最高到0就没了,你这个都超过0了,有点异常,后续往下降说明又看到了极点
这个超过0你自己分析一下吧,看看书,书上说了零点对波特图有什么影响,极点对波特图有什么影响,我就不直接告诉你了。然后看看电路,看零极点是在什么位置产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架构的,不过你可以通过波特图来分析 零极点

一般相位是从180°往下降,有时候也会出现从0往下降的 ...

好的谢谢大佬,关于零极点对波特图的影响就是出现一个极点,增益曲线以-20db/十倍频,相位曲线在极点处刚好下降45°;零点就刚好与之相反。但是如何快速的从负载的电路中判断什么位置是极点什么位置是零点,我不太清楚,大佬有好的方法可以介绍或者指导一下嘛?尤其是零点的位置,我总是没法正确判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大佬,关于零极点对波特图的影响就是出现一个极点,增益曲线以-20db/十倍频,相位曲线在极点处刚 ...

极点对相位最大的影响是多少,零点是下降45°,但是最大的影响是多少°呢

所以才说,你这里相位大于0有点异常
简单的判断  极点就是RC到地并联,零点是RC串联到地
如果常用的结构的话 很多文章就计算出来的,那个才是正道

网友:
你好,有这种结构得paper分享一下吗?

网友:
按你说的,相当于三级运放了,这种补偿确实挺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