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检查layout中单个via的方法

楼主(2023-06-08):
在layout中,为了提高芯片良率,模拟部分的Layout至少需要打两个Via,而代工厂给我们的DRC cmd file,没有检查单个Via的语句。蹲一个大神。

网友A:
1 check single的V1
single_via_v1 {
  (M1 and M2) interact V1 == 1
}
加上interact 的限定条件判断只有一个V1 的位置。

     有时候fab 会提供两种via 一种square via 一种rectangle via ,其实单个rectangle的via 并不会带来process risk,那我们怎么把这种情况filter呢,可以再加一条判断,比如:

2 只check 单个的正方形via
single_square_via_v1 {
   SV1 = rectangle V1 aspect ==1
  (M1 and M2) interact SV1 == 1
}
rectangle 命令先对V1 进行筛选,就可以先filter掉矩形的via ,保留square via。即可完成对结果的筛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check single的V1
single_via_v1 {
  (M1 and M2) interact V1 == 1

添加到drc rule 的V1 check部分,跑drc会报error (this rulecheck statement will never generate output)

网友A:
引用 楼主:
添加到drc rule 的V1 check部分,跑drc会报error (this rulecheck statement will never generate outpu ...

首先层次名要改成你pdk对应的名字,让后要看podk cmd file怎么写的,有些rule用的宏来给rule分类,在一开始定义这些开哪些关,这个其实我也不太懂,自己加rule也遇到跑不了的情况

网友B:
刚刚检查完,用shift+s搜索就可以检查C:\Users\21046\Pictures\Screenshots

网友:
提示的error是没有产生输出,但是楼上提供的写法 是有输出的。

看一下layer有没有都对应上,用的rule file是 svrf 还是 tvf 格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刚刚检查完,用shift+s搜索就可以检查

如图,这样选择option,也可以直接选择via1或者via2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层次名要改成你pdk对应的名字,让后要看podk cmd file怎么写的,有些rule用的宏来给rule分类,在一开 ...

我看我的rule里面用了@ 然后加上之后就是没有输出,不加@ 的话就是无效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图,这样选择option,也可以直接选择via1或者via2

亲测可以  ,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图,这样选择option,也可以直接选择via1或者via2

您好! 请问一下, 那个可以选择 via1/via2 的 option 在哪里? 没有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