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azavi书上问题

楼主(2023-06-08):
如图,razavi在解释五管OPA的时候为什么说在输出交流短路的时候,M1和M2就是对称的呢?如图5.23(b)是这么出来的?

网友A:
M1 Drain端接VDD ac就是接地,你M2 Drain端也是接地,那么这两个就对称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M1 Drain端接VDD ac就是接地,你M2 Drain端也是接地,那么这两个就对称了吧

谢谢回答,我的问题就是M1的漏怎么就接到VDD去了,M1的上面不是还有一个M3嘛?为什么求Gm的时候M3就没了?

网友A:
书上说了啊,为了什么单端 放弃了一个输出啊
所以算出来的Gm是gm/2啊 你要是带上M3就不是这个了
书上这种是简化来计算Gm/Rout,还有一种就是全部带上去来计算的也是可以得到一样的结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书上说了啊,为了什么单端 放弃了一个输出啊
所以算出来的Gm是gm/2啊 你要是带上M3就不是这个了
书上这种 ...

噢噢噢,明白了,这是只计算右半边电路的增益(此时将有源电流镜负载变成“无源”电流镜负载)的结果。
所以这个结果应该是不正确的,只有在ro4--->∞的前提下增益的值才与正确的值相同,因为这样子少了一条支路的增益对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噢噢噢,明白了,这是只计算右半边电路的增益(此时将有源电流镜负载变成“无源”电流镜负载)的结果。
...

这个计算是没有问题的。我认为这里Razavi主要想告诉你这个单端的是要比有源电流镜做负载的增益要小一点。我用小信号电流的方式画了图一,一目了然增益是少了点毕竟少了一路电流。
然后关于Rout为什么是2ro2\\ro4,除开他后面介绍的方法,也可以套用在算后面OTA 的Rout方法,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为什么这两个Rout不一样。步骤见图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计算是没有问题的。我认为这里Razavi主要想告诉你这个单端的是要比有源电流镜做负载的增益要小一点。 ...

明白了明白了,谢谢老哥解答,就是少了一条支路大概增益只有原来的1/3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