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cont via都是固定的大小

楼主(2023-06-08):
被问倒的问题,为什么cont via都是固定的大小 ,ruler不让改变,这是从工艺如何解释吗?

网友:
找本工艺相关的书看下

网友:
坐等答案,via孔大小应该可以稍微改改的吧

网友:
刚还准备说可以改啊,又去看了一下,好像还真的改不了,但我觉得应该是制造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