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工艺问题咨询

楼主(2023-06-08):
有没有哪个BCD工艺,有5V普通mos,VDS和VGS同时耐高压的LDNMOS器件?最近想找个满足这种工艺的,之前用的VIS的0.4um的工艺不行

网友A:
VIS 不是有耐高压的工艺吗 正负16V的 不过普通的mos好像不是5V的是7V左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S 不是有耐高压的工艺吗 正负16V的 不过普通的mos好像不是5V的是7V左右的

之前用的Vanguard的.4um工艺,Driver尺寸太大了,20VDS的,发现它使用的是普通的高压管,想找个LDMOS的

网友B:
1.  umc 025  bcd3
ldmos  g5 d40v  , g5 d60
hv mov  vgs=18 vds=18v   demos  d18 g18
support g5d40 g5d60 , g18d18

2. umc 018bcd

ldnmos  g1 g2 e1 e2
special device  24v fdmos  <-> conflict some ldmos  ..

BCD 都是 vgs =5v (某些有g25  g18   但多数5v vgs )  ,    高压HV  gate , high volt  vgs HV  process  (driver chip use )  通常不会跟 BCD 一起  .
  hv process  pos/neg voltage , psub = negative voltage

BCD  psub =0v  not support negative ..
同时ldmos  + hv gate  hv mos  process  相当少见
你要高压   LDMOS 要开发PMIC  ??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umc 025  bcd3
ldmos  g5 d40v  , g5 d60
hv mov  vgs=18 vds=18v   demos  d18 g18

背景就是之前使用Vanguard的0.4um工艺,在设计dirver时,发现PMOS的source电流指标需要2A,然后仿真定尺寸,发现w=40mm,L=3um,分析后,(1)觉得是L过大导致的,所有想找L小的工艺,(2)非DMOS类型的,就是普通的高压管ap20g20d的,现在考虑换工艺。
最后想找点LDMOS资料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背景就是之前使用Vanguard的0.4um工艺,在设计dirver时,发现PMOS的source电流指标需要2A,然后仿真定尺 ...

0.4    0.35  都比较老, 要推大电流0.25  0.18 找吧  . VIS0.25um BCD , ldmos 2A 你得 0.18um 0.25um BCD , 但是 , BCD 是没高压 gate , 你用在哪类产品?  一般 HV gate HV BCD 不同平台的. LDMOS   就没纯高压HV MOS  .  0.4um 怎会 L=3um ??  ldmos  L fix length  但 L 小很多, 除非 controltype 用在LDO ?
BCD 需特别处理gate 耐压问题的, 另外bcd 有些分control type or  switch ,  VIS 某些相对比较多,  U家就少很多,  TSMC 则看哪一个厂 ,BCD control  /switch 多些使用弹性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0.4    0.35  都比较老, 要推大电流往0.25  0.18 找吧  . VIS有0.25um BCD , ldmos 到 2A 你得 0.18um 0. ...

emm,在做DCDC控制器,最后一级driver采用PMOS+NMOS驱动,输出sink和source电流,输出的Ugate为22V-12V的方波信号,所以Driver的栅极需要12V或者20V的高压管,当前vanguard的0.4um工艺最小L:P为3um,N为2.5um,这样驱动相同的电流,面积就非常打,w要取到40mm,想着用小的L,如1.5um,2um这样的工艺

网友B:
引用 楼主:
emm,在做DCDC控制器,最后一级driver采用PMOS+NMOS驱动,输出sink和source电流,输出的Ugate为22V-12V的 ...

在做DCDC控制器,最后一级driver采用PMOS+NMOS驱动,输出sink和source电流,输出的Ugate为22V-12V的方波信号,所以Driver的栅极需要12V或者20V的高压管,当前vanguard的0.4um工艺最小L:P为3um,N为2.5um,这样驱动相同的电流,面积就非常打,w要取到40mm,想着用小的L,如1.5um,2um这样的工艺
=>
外推MOS   22-12v ?  其实是可用ldmos 做到输出 0~ 22v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做DCDC控制器,最后一级driver采用PMOS+NMOS驱动,输出sink和source电流,输出的Ugate为22V-12V的方波 ...

(1)是的,想看看有木有栅极支持18V,20V的LDMOS工艺,我知道大部分LDMOS的gate是低压,但应该也有些栅压为18V,或者20V的LDMOS
(2)不知道CSMC的0.18um,Vanguard的0.25um工艺,有木有高压最小L为1.5um,1um这样的普通高压管,或者高栅压LDMOS高压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1)是的,想看看有木有栅极支持18V,20V的LDMOS工艺,我知道大部分LDMOS的gate是低压,但应该也有些栅 ...

1)是的,想看看有木有栅极支持18V,20V的LDMOS工艺,我知道大部分LDMOS的gate是低压,但应该也有些栅压为18V,或者20V的LDMOS
=> umc 0.25 bcd

      umc 0.18 bcd

但应该也有些栅压为18V,或者20V的LDMOS
=> 很少 ldmos  + 栅压为高压 ,   很少   很少   ...

栅压为高压都是DDDmos , or FDmos (field drift ) , but ,  很少看到 .
BCD 高压栅压 HV_MOS 是不同平台 .不会同存.

(2)不知道CSMC的0.18um,Vanguard的0.25um工艺,有木有高压最小L为1.5um,1um这样的普通高压管,或者高栅压LDMOS高压管
没用过csmc bcd ,    VIS BCD 0.25um Lmin 小   ,  不过是switch type , VIS BCD  ldmos  只有 low vgs 5v , high drian ldmos ,
你如看到BCD 如果L 大的,那应该高压  或是很早期 BCD process , 有些BCD mos 没分 control /switch type  , 现在 ldmos 都有 switch type L会小很多 ..
BCD or HV 请找 VIS ..

网友:
推荐华虹宏力的BCD350GE工艺,0.35um制程,高压到4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是的,想看看有木有栅极支持18V,20V的LDMOS工艺,我知道大部分LDMOS的gate是低压,但应该也有些栅压 ...

经过调研,使用VIS 0.5um的工艺,高压管5g16d,16g16d,NMOS最小L=0.35um(an5g16d1,an16g16d1,LDNMNOS),PNMOS最小L=1um(ap5g16dn2,DDDPMOS)PMOS最小L=1.2um(ap16g16d,DDDPMOS)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经过调研,使用VIS 0.5um的工艺,高压管5g16d,16g16d,NMOS最小L=0.35um(an5g16d1,an16g16d1,LDNMNOS), ...

使用VIS 0.5um的工艺,高压管5g16d,16g16d,NMOS最小L=0.35um(an5g16d1,an16g16d1,LDNMNOS),PNMOS最小L=1um(ap5g16dn2,DDDPMOS)PMOS最小L=1.2um(ap16g16d,DDDPMOS)

??

你有 L=0.35um 怎会是 0.5um BCD  工艺
应该说 多数 BCD 的 ldmos 都从 5v 衍生过去 5g16d , vgs=5v vds=16v
16g16d 就 thick gate 16v ,
DDDmos 跟 LDMOS 是不同的mos
DDDmos 一般分  asym非对称  sym对称  这两大类
LDMOS 分 LDPMOS  LDNMOS ,  ldnmos 又分 hig -hside  , low-side
Ldmos 又分 control  type , switch type  , 还有些switch type 还分不同rds_on 有不同代
另外LDMOS 有没  vgs=1.8 or 2.5v  thin gate ldmos ??
好像看过一些都5v gate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VIS 0.5um的工艺,高压管5g16d,16g16d,NMOS最小L=0.35um(an5g16d1,an16g16d1,LDNMNOS),PNMOS最小L ...

目前接触到的LDNMOS,有的gate端是高压20V,18V,有些gate端是5V,L有可调的,有不可调的

网友(2025-03-11):
引用 楼主:
目前接触到的LDNMOS,有的gate端是高压20V,18V,有些gate端是5V,L有可调的,有不可调的
...

gate端高压20V、18V的工艺是那些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