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判断放大器的同相端和反相端

楼主(2023-06-08):
请问各位大神,如图所示,怎么判断图中的两个运算放大器的同相端和反相端?为什么VIN1是同相端,VIN2是反相端呢,一直不理解

网友A:
你假设vin1给个向上的变量,输出向上还是向下,就可以判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假设vin1给个向上的变量,输出向上还是向下,就可以判断了

我理解的是VIN1给个向上的信号,那么M1管的电流增加,M1的漏极电压变大,M4管的电流变小,那VOUT输出电压减小呀,这样分析VIN1不是反相端了吗?麻烦您指出我理解中的错误,感谢呀!

网友B:
2楼正解。
熟练后就从输入看到输出,共源级是反向的,共栅和源跟随是正向的。

网友A:
M1管的电流增加,镜像到M4的电流增加,那么输出应该向上啊
你的问题就是M3是不提供电流的,M1的电流增加,那么M3的电流增加,vgs变大,那么M1的漏极电压变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M1管的电流增加,镜像到M4的电流增加,那么输出应该向上啊
你的问题就是M3是不提供电流的,M1的电流增加, ...

啊,明白了,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2楼正解。
熟练后就从输入看到输出,共源级是反向的,共栅和源跟随是正向的。 ...

嗯嗯,非常感谢

网友C:
瞬时极性法,模电书本上有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瞬时极性法,模电书本上有教的

感谢,我要翻翻模电书啦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理解的是VIN1给个向上的信号,那么M1管的电流增加,M1的漏极电压变大,M4管的电流变小,那VOUT输出电压 ...

M4管的电流怎么就变小了,多看看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M4管的电流怎么就变小了,多看看书吧

是,理解错了,得多看看书了。

网友E:
书名叫啥?内容好漂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书名叫啥?内容好漂亮啊!

何乐年的《模拟集成电路设计与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