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Nwell、DNWELL和Pcomp是啥关系啊

楼主(2023-06-08):
Max. Nwell tap outside DNWELL space to any point in the boundary of Pcomp inside Nwell = 15 (LV)
For Nwell to Ncomp space outside DNWELL < 1.0um。
是因为把bodytie去掉了吗?

楼主:
以及好像因为这个原因,导致LVS中一直有P管的B连不上VDD.

楼主:
有没有大神帮忙看看原因,卡在这里了

楼主:
截图在这

网友:
我是怀疑nwell没围全,要么就是环用错成dnw的了

网友:
design rule 里面找到PMOS管有包含这三层的对应的剖面图看一下包含关系,以及规则说明在剖面图中的标记。一般bulk接不到vdd就是电位出问题了

网友:
感觉像是保护环的问题,最外圈没有围全呢,看看PD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