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Run LVS设置的问题

楼主(2023-06-08):
由于电路中没有mipi电路,只有port,给了cdl网表,用top电路导出cdl后把mipi  cdl添加进去run  lvs时出现LVS Runtime Errors and Warning的问题,如图所示,有大佬知道怎么解决吗?

top网表添加的有mipi cdl  mipi中所用的逻辑门电路  以及subcircuit

楼主:
应该是SUB定义的问题,但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以及该怎么解决,求大佬指点一二

网友:
top网表subcircuit名称有相同的
手动将其中一个subcircuit更改为另一个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