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拉扎维习题5.17图(c)

楼主(2023-06-09):
请教一下各位是怎么理解图(c)的参考答案的。感觉这个答案有点问题啊,Vx降低,M3应该不会关断吧,我觉得M3会一直打开,最终M1和M3都进入深线性区,也就是最终态VX=VY=0。

题设

题设

答案的解析

答案的解析

答案的图

答案的图

网友A:
C1另一端是不是连接着M1的G,这样的话Vy会等于0吗

网友:
没错,M1栅压固定所以最终只能处于线性区,也即VX逐渐下降;M3栅压固定最终也不会处于截止区,而应该是线性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C1另一端是不是连接着M1的G,这样的话Vy会等于0吗

这么说的话Vy最低应该等于一个VGS

网友:
C一端是vgs,能得到另一端必须要大于vgs吗?
这里有点复杂,iref也给电容充电啊,感觉最后iref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给电容充电,一部分镜像,最终平衡